电压击穿测试仪在测试过程要注意这几个因素

楼主(2021-08-04):
  电压击穿测试仪的测试过程可由单片机控制,测试结果显示在液晶屏上。同时,数据可以通过通信端口传输到计算机。计算机控制测试过程并处理测试数据。单片机控制具有明显的优势。由于不使用电脑,设备的安装和使用都很简单,可以通过连接电源线进行测试。

  击穿电压是导致电介质击穿的电压。当电场足够强时,电介质将失去其介电性质而成为导体,称为介质击穿,相应的电压称为击穿电压。介质击穿的电场强度称为击穿场强。长春市智能仪器设备有限公司提醒大家不同电介质在同一温度下的击穿场强不同。当电介质和电容器两个极板之间的距离d固定时,u1-u2=ed,击穿电压由击穿场强决定。击穿场强也称为介电强度。介电强度是提高电容器耐压能力的关键。

  电压击穿测试仪在测试中会受到下面这几种因素的影响:

  1、频率

  在击穿区,如果频率的变化不改变电场的均匀性,则击穿电压几乎与频率无关。在热击穿区,如果频率和不变,击穿电压与频率的平方根成反比。例如,具有厚度的玻璃在工频下的击穿电压为(RMS),而在高频下的击穿电压仅为(RMS)。由于频率的增加和介质损耗的增加,导致热击穿过程升温,促进了热击穿过程的发展。

  2、温度

  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固体介质的击穿特性属于电击穿,击穿场强很高,几乎与温度无关。温度越高,热击穿电压越低。如果周围介质的温度也很高,在工作电压下就有热击穿的危险。不同的固体电介质具有不同的耐热性和耐热等级,因此从电击穿到热击穿的临界温度一般是不同的。

  3、受潮

  润湿对固体介质击穿电压的影响与材料的性能有关。对于不易吸湿的材料,如聚乙烯、聚四氟乙烯等中性介质,受潮后击穿电压只下降一半左右。对于棉纱、纸张等易吸湿的极性介质,由于导电性和介电损耗大大增加,受潮后的击穿电压可能只有干燥时的百分之几或更低。因此,高压绝缘结构在制造中应注意防潮,在操作中应注意防潮,并定期检查潮气。

  好了,以上便是关于电压击穿测试仪的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