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量积算仪小信号切除怎么设置?

楼主(2021-08-04):
首先要确定您使用的流量计是什么信号的,如果是模拟量(线性,差压)的,那么切除的就是量程(补偿前的流量)的百分比;

例如,线性或差压量程是1000,要把24以下的数值都显示为0,那么要切除的量就是24除以1000再乘以100%,得出的值设置到二级参数的Cut(小信号切除)即可;如果是频率输入,那么切除的就是频率个数,比如频率输入流量指示灯亮的时候显示24,那么二级参数的Cut(小信号切除)直接设置24即可。

NHR-5610热量积算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