钳形接地电阻测试仪与传统接地电阻测试仪

楼主(2021-08-04):
  为了防止机器出现击穿或漏电而威胁人身的安全,现在很多电器和大型设备都有接地装置。目前,接地电阻的测量方法主要有两种,传统的接地电阻测量仪、新型的钳形接地电阻测试仪。以下国电西高小小编对两种接地电阻测量方法的应用进行分析。

  1.操作方法

  接地电阻测试仪必须打接地线的跳闸和辅助接地针,并且必须将电压和电流按规定距离打入土壤作为辅助电进行测量。操作复杂。

  钳形接地电阻测试仪只需将箝位在被测量接地线上,即可从液晶面板读取接地电阻值。操作简单。

  2.测量精度

  接地电阻测量仪的精度取决于辅助电之间的位置和接地的相对位置。辅助电的位置受到限制,就会造成所谓的布误差。对于同一接地,不同的辅助电气位置使测量结果具有一定的分散性,降低测量结果的可靠性。

  钳形接地电阻测试仪不使用辅助电,无布线误差,反复测试时,结果一致性好。

  3.要测试的环境

  接地电阻测试仪采用电压-电流法,必须打入两个有相对位置要求的辅助接地,因此测试点附近需要有满足位置要求的土壤。

  由于钳形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的是回路电阻值,测量的接地必须形成回路,不能直接对一点接地进行测量。

  4.钳形接地电阻测试仪的其他应用

  传统的接地电阻计在地下室内、地板上的机械室、避雷针、不能与系统分离的接地体等许多环境下很难测量接地电阻。如果现场有可用的接地体线夹表,可以估算它们的接地电阻,在测试中不需要断开接地和系统的连接。

  传统的接地电阻测量仪和钳形接地电阻测试仪的测量有条件,两者各有优缺点,不能相互替代。可根据客户需求选择接地电阻测量仪https://www.hvhipot.cn/了解更多戳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