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种入窑斗式提升机链轮轴承位磨损修复工艺

楼主(2021-08-04):
  斗式提升机是利用均匀固接于无端牵引构件上的一系列,竖向提升物料的连续输送机械,斗式提升机利用一系列固接在牵引链或胶带上的料斗在竖直或接近竖直方向内向上运送散料。斗式提升机适用于低处往高处提升,供应物料通过振动台投入料斗后机器自动连续运转向上运送。

  设备介绍:

某水泥企业提升机链轮轴承位磨损,轴承型号:22348K;轴径尺寸φ220mm;修复面宽度172mm;转速26r/min。

  提升机链轮轴承位磨损原因:

  企业曾采用过金属修复剂技术修复过、以及机加工后电刷镀修复,使用效果都不好,还采用垫铜皮的方式应急过,使用了没几天又被迫停机了,利用这些方法第一未能恢复到原始轴径,第二紧定套安装位置不正确,导致轴承安装位置也不正确,第三未能紧固到轴承工作游隙,第四轴承座前后密封都已经磨损,这终将会导致漏油及进料,继而造成轴承损坏影响设备安全运行。

  提升机链轮轴承位磨损修复工艺:

  目前国内比较流行的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技术可以实现在线快速修复,不需要进行大量的拆卸,仅对修复部位拆卸即可,减少或避免了拆卸,一般情况下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修复工作,大幅缩短企业停机停产时间,降低因突发性或重大设备问题造成的损失。具体步骤如下:

  (1)用氧气乙炔表面除油,直至无火花四溅为止;

  (2)清扫整个修复面,再用砂轮片去除高点打至表面粗糙;

  (3)空试无误后用用无水乙醇清洗整个轴承位;

  (4)调和SD7101H材料,涂覆到待修复表面,材料厚度需高于磨损厚度;

  (5)快速装配工装到位,紧固工装后加热固化提高材料性能;

  (6)固化完成后拆卸工装核实修复后尺寸;

  (7)加热轴承后装配到位;

(8)装配其他部件后开机试运行,整个修复时间控制在6-8小时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