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变频器ATV930

楼主(2021-08-04):
各位老师好,现在有一台施耐德ATV930系列2.2千瓦变频器,上电报scf1,检查24V正常,把光耦、模块以及电源管理芯片都换了,上电仍然报scf1,求助各位老师给予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A:
好,现在有一台施耐德ATV930系列2.2千瓦变频器,上电报scf1,检查24V正常,把光耦、模块以及电源管理芯片都换了,上电仍然报scf1,求助各位老师给予指点迷津,非常

网友B:
正常情况下,如果不是变频器问题,拆掉负载,断电重启还报错误,说明变频器本身有问题

网友B:
在质保期内可以联系施耐德代理商申请售后维修

网友B:
大于15KW可以申请施耐德现场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