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变频器频率

楼主(2021-08-04):
SEW变频器MCV4A,普通异步电动机,带增量型编码器,电机额定转速是1500转,50hz,请问如何让它工作在100hz?变频器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A:
你是想把电机转爆吗

网友B:
普通电机超额定转速运行最大的问题是机械结构能否承受,别给甩散架子了,调到100Hz很容易。

运行在70Hz左右还可以。

网友C:
更改变频器最大运行频率就可以了。这个速度电机会出问题的。

网友D:
变频器 电机可以接收100HZ频率,但是联轴器 其他机械机构(包括轴承部分)能不能承受高频转动是要打问号的  别想当然

网友E:
普通电机不建议运行在100HZ

网友F(2021-10-02):
为了凑满积分下载积分,我容易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