噪音对超声波液位计是否有影响,如果有怎么解决

楼主(2021-08-04):
噪音对超声波液位计是否有影响,如果有怎么解决

网友A:
声音噪声?没有影响吧

网友B:
要看多大的噪声啊

网友B:
噪声也是声波,应该是有点影响,就看你噪声大小了

网友C:
测量的什么介质?表面规则的液体或固体没有多大问题。如果噪声是固定的可以设置传感器屏蔽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