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储罐液位测量加上双保险——介绍一种“危化品”液位测量方案

楼主(2021-08-04):
应用背景

在石油、化工行业的生产中,随处可见“危化品”储罐的身影,球罐、立罐、卧罐。这是因为石油、化工企业的原料、半成品、成品大多是液体,汽柴油、液化气等等,不计其数,这些储罐在生产过程中主要起到储存液体、输送液体的作用,在工厂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危化品”,具体说就是那些易燃易爆、有毒、强腐蚀性的液体、固体和气体,此文只针对液体的测量方案。现代企业中,温度、压力、液位、流量被称为“工业四大参数”,需要企业实时的准确测量。

液位测量的重要性

储罐液位测量的可靠性、准确性直接影响着工厂的日常运转,工厂里的液体,尤其是有毒有害液体,如果到达高位,没有传感器及时报警和控制,就会造成物料溢出,轻则影响工厂正常的生产,重则会发生安全事故,严重影响员工生命健康和公司财产安全;如果液体到达低位,传感器没有准确发出报警信号,易致泵空转进而损坏报废。

液位测量仪表的分类

根据仪表及连接件是否接触罐内液体,液位测量仪表分为接触式(也叫投入式),非接触式及完全非接触式(也叫隔离式)。

目前石油、化工企业中常用的

接触式液位测量仪表大致有浮球液位计、磁翻板液位计、压差液位计、伺服液位计等;

非接触式液位测量仪表大致有雷达液位计、超声波液位计;

完全非接触式液位测量仪表有外测液位计和γ射线液位计。

由于接触式液位测量仪表和非接触式液位测量,安装时都需要罐上开孔,因此安装前要清罐、停车,安装时可能还要动火,生产停滞,难免会给工厂造成不必要的开支甚至惊人的经济损失。因此,现在很多石油、化工企业“危化品“储罐液位测量采用完全非接触式液位测量仪表,声纳式外测液位计和超声波外测液位开关。

下面介绍一种安装简单、安全可靠的,保险系数高的外测液位仪表的测量方案。

测量方案

l 使用仪表:一台ELL声纳式外侧液位计和一台ELL超声波外测液位开关

l 实现功能:

1. 得到实时液位;

2.高液位、高高液位或高液位、低液位或低液位、低低液位报警;

3.进入安全仪表联锁系统(SIS),进行3选2或2选2报警联锁;

4. 自动校准精度,免维护。

l 安装方法:不停车、不清罐、不开孔在线安装;液位测量探头直接磁性吸附于罐壁外测,变送器安装于罐附近,远传数据进入中控系统。

用户收益

l 提高企业安全生产等级,满足AQ3036-2010、安监总管三〔2014〕68号、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4号、安监总管三〔2015〕113号、安监总管三〔2016〕53号等各项有关法规对“危化品“储罐液位仪表的要求;

l ELL外测液位仪表“安全完整性 “等级为SIL3,满足SIS系统的仪表要求;

l 安装简单、快速,大大节省工期;

l 避免停车带来的经济损失;

l 免维护,大大减少仪表人员工作量。

网友A:
接触式液位测量仪表除了有浮球液位计、磁翻板液位计、压差液位计、伺服液位计等;还有祥润智能液位物位传感器,更精准解决复杂介质液体物料沾附、挂壁、粉尘、泡沫、浮渣等影响检测问题。

祥润传感器的主要特点:

■应用性广        适用于介电常数≥1.5的固体及液体
■检测稳定        不受泡沫的影响
■抗挂料性        可有效检测粘附性导电浆料
■结构紧凑        适合在狭小空间安装
■接液材质        PEEK及不锈钢,满足各种工业场合应用
■使用方便        可使用手操器在现场设定报警阈值,并查看测量值
■工作温度        标准型115℃, 散热型150℃
■输出模式        常开(NO)常闭(NC)输出 同时提供NO及NC输出,通过接线选择,方便现场应用

技术参数

环境条件
特性
工作温度电缆引出型:-25°~70°C重复性±1mm

M12接插件:-40°~85°C回差±1mm
储存温度电缆引出型:-25°~70°C响应时间0.2s

M12接插件:-40°~85°C阻尼0-0.5s(可调)
环境温度<98%RH冷凝

防护等级■ IP67,■ IP69K (电缆引出型+专用防水电缆)

供电电压范围12-30VDC输出类型PNP或NPN
极性反接保护电源负载最大20mA
电流消耗(空载)典型情况8 mA, 最大40 mA短路保护
漏电电流■ 最大 100 μA实际输出电压■ PNP: (VS- 1.5)±0.5,VRload = 10 kΩ
实际切换逻辑■ 常开(NO)■ 常闭(NC)
■ NPN:1.5±0.5,VRload = 10 kΩ

机械图纸

网友B:
别墅泳池接触式液位测量仪表除了有浮球液位计、磁翻板液位计、压差液位计、伺服液位计等,游泳池设备;还有祥润智能液位物位传感器,更精准解决复杂介质液体物料沾附、挂壁、粉尘、泡沫、浮渣等影响检测问题。

网友C(2022-04-07):
有实际的应用案例可供分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