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接受的字符传,怎么读取其中的数据

楼主(2021-08-04):
ABB机器人接受的字符传,怎么读取其中的数据

        SocketCreate server_socket;
        SocketBind server_socket,"192.168.0.1",1025;
        IF dig_input1=1 THEN
            str1:="go";
        ELSEIF  dig_input2=1 AND dig_input1=0 THEN
            str1:="gun";
        ENDIF
        SocketSend client_socket\Str:=str1;
        SocketReceive client_socket\Str:=receive_string;
        SocketClose client_socket;

网友A:
传过来的字符肯定都是预先商定好的,直接用啊

楼主:
我现在向如果传输过来的是字符串,字符串内有多个数据。怎么区分呢

网友A:
根据预先定义的分隔符把收到的字符串分割成若干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预先定义的分隔符把收到的字符串分割成若干个

        大哥,我是个新手。可不可以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B:
你是字符串是不是有逗号分隔?

建立若干NUM变量,用于存储过程数据

比如 startbit1 表示 X的数据从第一位开始 startbit1=1

Endbit1=strfind (str-rcv,startbit1,‘,

函数strfind 查找第一个逗号在第几位。

Endbit1减去startbit1就是X的数据长度

网友C(2023-02-18):
查找逗号,然后分割使用啊

网友D(2023-04-05):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向如果传输过来的是字符串,字符串内有多个数据。怎么区分呢...



传过来的是字符串,对数据拆分,转类型

网友C(2023-08-04):
有个strtoval指令,然后结合strfind查找指令确定解析的有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