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XComponent以太网通讯设置的坑

楼主(2021-08-05):
通过使用三菱MX Component,可以在无需具备通信协议及模块知识的状况下实现从计算机至三菱PLC的通信。

近来一个项目的小插曲,成功入坑,差点没有爬起来,记录一下这个过程

项目需要扫码,扫码功能是上位机负责,上位机通过MX Component与CPU内置以太网通讯。

经过数日的调试,设备已经可以正常运行了,有点小开心,终于有点成果了。

然而,没过两天,问题就出现了。

设备处理故障,需要打开Works2监控程序,处理完异常,已经过了有一两个小时,继续运行的时候,软件不扫码了,有点尴尬。

经过和软件开发人员远程沟通,还是没有找到问题,只能清料重新开始。

又过了几天,同样的问题还是会出现。

打开Works2监控以太网连接状态,

触摸屏的MC协议连接正常,

MELSOFT连接也是正常,

What?好像哪里有点不对,

MELSOFT连接的端口号在跳变,行了,估计问题就在这里了。

以太网的连接都是有端口号的,如果上位机连上PLC,而PLC后面却自己改了端口号,上位机肯定是连不上的。

接下来就需要测试验证,确实是这个问题导致的。

验证结果显示,如果works2和MX Component的连接设置一样,works2会和MX Component连接同一个连接号,同时连接上设置2,这样就会导致MX Component读不到PLC数据。

咨询三菱官方,三菱的回复是MX Component使用的MELSOFT连接的协议是不公开的,他们也不清楚,可能是同一台同样的连接方式PLC只开放一个连接。

MX Component和Works2都是使用MELSOFT连接,处理方法的话,就是设置两种连接协议,强制分开。

MX Component使用TCP,Works2连接协议选择UDP

以太网打开设置里面增加一个UDP协议

之前也监控过以太网的连接情况,但是端口号不一定会变。这个发现太偶然了

啥时候官方能公开一下这个MELSOFT连接,才能真正搞清楚到底啥情况。

不念过

END

不畏将来

网友A:
图片需要重新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