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更改只读参数

楼主(2021-08-05):
我有两台asd-m-0721 龙门p2-59参数不知为什么是只读更改不了。请教给位大神,只读参数怎么更改。

网友A:
看一下参数设置权限是否满足

网友B:
P 2-59:  二轴编码器回授误差过大的错误保护范围;1、理论上是可以修改(32位参数);可以通过调试软件试试,如果调试软件可以,那可能是写入不正确;  2、这个参数一般在开始调试时作调整,后续正常使用,不建议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P 2-59:  二轴编码器回授误差过大的错误保护范围;1、理论上是可以修改(32位参数);可以通过调试软件试试,如果调试软件可以,那可能是写入不正确;  2、这个参数一般在开始调试时作调整,后续正常...



我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特制的 这个参数确实被变成只读,调试软件也显示只读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参数设置权限是否满足



我不是很懂 在哪里查看呢

网友C(2022-05-02):
-m的驱动器可以做龙门吗?

网友D:
看看手册里面应该是有个禁止写入参数的功能被打开了,估计也是担心随便修改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