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远程io模块cclink错误代码B304

楼主(2021-08-05):
这个B304错误代码什么意思

网友A:
检查一下您的第二站的配线,是否出现没有电源,CC-Link配线错误,或者CC-Link出现断路

楼主: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您的第二站的配线,是否出现没有电源,CC-Link配线错误,或者CC-Link出现断路...】进行回复: 试过了,还是不行,有时成功有时出故障

网友A:
引用 楼主:
"繁灬星520"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检查一下您的第二站的配线,是否出现没有电源,CC-Link配线错误,或者CC-Link出现断路...】进行回复: 试过了,还是不行,有时...



你发的图中,是第二站出现异常,你可以用排除法,将第二站拆除,或者与其它的交换。看看出现异常的位置会不会有变化。或者检查首尾两端有没有加终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