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安装行星减速电机才是正确的

楼主(2021-08-05):
在减速电机家族中,行星减速机以其体积小(与电机直径根本同),传动效率高(85~90%),减速规模广(1:3~100),精度高(回差小)等诸多长处,而被广泛运用于伺服、步进、直流无刷等操控电机(后称驱动电机)的传动系统中。在保证精细传动的前提下,能够降低转速﹑增大扭矩和降低负载与驱动电机的转动惯量比。

但在实践运用中经常会呈现因装置不妥导致的毛病,减速电机和驱动电机断轴便是首要毛病类型之一。对断轴机理的剖析有利于广大客户了解如何正确装置行星减速电机,更好地发挥行星减速电机的效果。

一、 不同心呈现的断轴问题

有的用户在设备作业一段时间后,驱动电机的输出轴断了。为什么驱动电机的输出轴会扭断?当咱们仔细观查驱动电机折断的输出轴横断面,会发现横断面的外圈较明亮,而越向轴心处断面色彩越暗,最终到轴心处是折断的痕迹(点状痕)。这一现象大多是驱动电机与减速电机装置时两者的不同心所造成的。

当驱动电机和减速电机间装置同心度保证得较好时,驱动电机输出轴所接受的仅仅是转动力(扭矩),作业时也会很平顺,没有脉动感。而在不同心时,驱动电机输出轴还要接受来自于减速电机输入端的径向力(弯矩)。

这个径向力的效果将会使驱动电机输出轴被迫曲折,而且曲折的方向会跟着输出轴转动不断改变。假如同心度的差错较大时,该径向力使电机输出轴部分温度升高,其金属结构不断被破坏,最终将导致驱动电机输出轴因部分疲惫而折断。两者同心度的差错越大时,驱动电机输出轴折断的时间越短。

在驱动电机输出轴折断的一起,减速电机输入端相同也会接受来自于驱动电机输出轴方面的径向力,假如这个径向力超出减速电机输入端所能接受的最大径向负荷的话,其结果也将导致减速电机输入端发作变形乃至断裂或输入端支撑轴承损坏。因而,在装置时保证同心度至关重要!

从装置工艺上剖析,假如驱动电机轴和减速电机输入端同心,那么驱动电机轴面和减速电机输入端孔面间就会很符合,它们的接触面紧紧相贴,没有径向力和变形空间。而装置时假如不同心,那么接触面之间就会不符合或有间隙,就有径向力并给变形供给了空间。

相同,减速电机的输出轴也有折断或曲折现象发作,其原因与驱动电机的断轴原因相同。但减速电机的出力是驱动电机出力和减速比之积,相对于电机来讲出力更大,故减速电机输出轴更易被折断。因而,用户在运用减速电机时,对其输出端装置时同心度的保证更应十分注意!

二、减速电机出力太小呈现的断轴问题

假如不是驱动电机轴断,而是减速电机的输出轴折断,除了减速电机输出端装置同心度不好的原因以外,还会有以下几点或许的原因。

首要,错误的选型致使所配减速电机出力不行。有些用户在选型时,误认为只需所选减速电机的额外输出扭矩满足作业要求就能够了,其实不然。一是所配驱动电机额外输出扭矩乘上速比,得到的数值原则上要小于减速电机产品样本供给的相应额外输出扭矩;二是一起还要考虑其驱动电机的过载能力及实践运用中所需最大作业扭矩。理论上,用户所需最大作业扭矩一定要小于减速电机额外输出扭矩的 2 倍。

尤其是有些运用场合有必要严厉遵守这一原则,这不仅是对减速电机内部齿轮和轴系的保护,更首要的是避免减速电机的输出轴被扭断。假如没有考虑到这些要素,一旦设备装置有问题,减速电机的输出轴被负载卡住,这时驱动电机的过载能力仍然会使其不断加大出力,直到减速电机的输出轴所接受的力超越其最大输出扭矩,轴就会扭断。假如减速电机额外输出扭矩有一定的裕量,那么扭断输出轴的槽糕状况就会避免。

其次,在加快和减速的过程中,减速电机输出轴所接受瞬间的冲击扭矩假如超越了其额外输出扭矩的 2 倍,并且这种加快和减速又过于频繁,那么最终也会使减速电机断轴。假如有这种状况呈现,应仔细核算考虑加大扭矩裕量。

三、减速电机的正确装置

正确的装置、运用和保护减速电机,是保证机械设备正常作业的重要环节。因而,在您装置行星减速电机时,请有必要严厉按照下面的装置顺序,认真地装置。

第一步:装置前应确认电机和减速电机是否完好无缺,并且严厉检查驱动电机与减速电机相衔接的各部位尺度是否匹配。这里指的是驱动电机法兰的定位凸台和轴径与减速电机法兰的定位凹槽和孔径间的尺度及合作公役;擦拭处理合作外表的污物与毛刺。

第二步:旋下减速电机法兰旁边面的工艺孔上的螺堵,旋动减速电机的输入端,使抱紧内六角螺钉帽与工艺孔对齐,刺进内六角东西旋松抱紧内六角螺钉。

第三步:手持驱动电机,使其轴上之键槽与减速电机输入端孔抱紧螺钉垂直,将驱动电机轴刺进减速电机输入端孔。刺进时有必要保证两者同心度共同和二侧法兰平行。如同心度不共同或二侧法兰不平行有必要查明原因。另外,在装置时,严禁用锤击,即能够防止锤击的轴向力或径向力过大损坏两者轴承,又能够通过装置手感来判别两者合作是否合适。判别两者合作同心度和法兰平行的办法为:两者相互刺进后,两者法兰根本贴紧,缝隙共同。

第四步:为保证两者法兰衔接受力均匀,先将驱动电机紧固螺钉任意旋上,但不要旋紧;然后按对角位置逐步旋紧四个紧固螺钉;最终旋紧减速电机输入端孔抱紧螺钉。一定要先旋紧驱动电机紧固螺钉后再旋紧减速电机输入端孔抱紧螺钉。

注意:减速电机与机械设备间的正确装置类同于减速电机与驱动电机间的正确装置。关键是要有必要保证减速电机输出轴与所驱动部分输入轴同心度的共同。

四、结论

跟着操控电机运用的不断深入发展,行星减速电机在运动操控传动领域中的运用也会越来越多。希望您在运用之前保证正确的装置行星减速电机,为您的设备带来作业的牢靠与安全上的保障!

了解交流伺服电机、行星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