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蝶阀漏油继续使用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21-08-05):
变压器是用来变换交流电压、电流而传输交流电能的一种静止的电器设备。变压器不仅能升高电压把电能送到用电地区,还能把电压降低为各级使用电压,以满足用电的需要。由于温度、设计结构、振动频率、密封结构差、密封件选用不当、密封件老化、焊缝出现裂纹、焊接质量差等原因,变压器很容易出现漏油现象。

  那么变压器蝶阀漏油继续使用会有什么后果?

  1、变压器油主要有三方面的作用,一是绝缘、二是散热、三是密封、四是阻尼,当变压器漏油后,油能出来,水分就能进去,会使变压器内油面降低,而当油面过低时,变压器的线圈会露出油面,最主要的问题是会出现绝缘油受潮,变压器线圈受潮,影响变压器整体绝缘。同时也会由于散热不良影响变压器出力,过热时会影响变压器的寿命;同样会使变压器噪声增大,在大短路电流冲击时可能因电动力过大而使变压器线圈变形。

  2、变压器油渗出后,会使渗出点周围出现严重的赃污,如果此点距离带电部位比较近,特别是变压器进出线套管出现渗油时,会使套管上积累一层污物,在受潮时容易引起“污闪”事故,就是沿变压器套管的外表面放电,更换变压器套管比较复杂,就是有套管备件,影响供电。

  针对以上问题,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在变压器结合面、焊缝、砂眼、蝶阀、散热片、瓷瓶、套管、螺栓等部位渗漏油的治理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优点是粘结力强,耐候性强,具备金属所具有的弹性变形等综合力学性能,在确保安全下可实现在线治理变压器蝶阀漏油

  变压器蝶阀漏油现场封堵过程:

  (1) 查看现场渗漏情况,紧固蝶阀螺栓。

  (2) 清理渗漏部位的油污,打磨渗漏部位周围,使之露出金属原色;

  (3) 清理干净,表面处理后要求干净、干燥、坚实、粗糙;

  (4) 调和SD2240 材料,将渗漏部位封堵,直至无渗漏为止;

  (5) 调和SD7111C 材料,涂抹于SD2240 及金属表面,材料固化后彻底解决渗漏;

  (6) 表面喷涂一层油漆,使其颜色与设备本体一致或者相似,提高美观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