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腐工作重——金属箱变外壳不可不做的事儿

楼主(2021-08-05):
金属箱变外壳的变压器油箱和散热器部分暴露在外面,目的是改善散热条件。 但是由于它直接暴露在阳光下,在太阳的热辐射下,会影响温度上升。此外,外露的零件很容易因碰撞和外力撞击而损坏。 如果出现损坏问题,则变压器油将损失很多,产生的后果会不堪设想。 因此一些金属箱变外壳厂家在散热器上报上一层钢板,以增加防护能力,减少损坏撞击问题。

1、监测金属箱变外壳中的温度,金属箱变外壳作为动力设备的机舱,在温度控制方面非常严格,以避免温度过高引起的火灾。 目前,金属箱变外壳内恒温器和变压器内热敏电阻(温度测量)之间的连接器使用针式插头。 如果接触不良,将导致恒温器错误判断。 如果加强温度监控,可以及早发现电气设备的异常工作状况,并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避免故障和火灾。

2、经常清除金属箱变外壳上的铁锈,金属箱变外壳包含金属和非金属两种类型。 金属和非金属均包含易生锈的零件。 频繁的除锈工作可以防止大面积的锈蚀情况。 金属箱变外壳的腐蚀会增加箱中变压器的损耗,降低效率,甚至直接影响变压器的使用寿命。 因此,有必要定期除锈。

3、安装金属箱变外壳时要做好接地,金属箱变外壳箱体底座槽钢上的两个主要接地端子,变压器的中性点和外壳以及避雷器的底部桩头应由安装公司直接接地。 接地应共享一组接地设备,接地电阻应小于4欧姆,并且从接地网到产品的接地线不应少于两根。

4、金属箱变外壳必须根据变压器和高低压柜的尺寸来制作,以使金属箱变外壳不会太大或太小。

5、金属箱变外壳的布置中应使用不燃材料,以免在箱式变电站内外发生火灾;

6、金属箱变外壳的顶盖上有一个倾斜度大于5度的坡度,以确保盒子的顶部没有积水。

7、将通风孔放置在面板或门上时,通风孔的设置或屏蔽与外壳的保护等级相同。

由于金属箱变外壳长时间在风吹雨淋日晒的户外环境中工作,因此如果表面处理不好,腐蚀将非常严重。 金属箱变外壳防腐处理是非常有必要的,下面就来讲讲防腐措施:

1、金属箱变外壳应定期检查外壳的生锈情况,以免发生不必要的情况。

2、金属箱变外壳变压器通常装有一种称为FR3的绝缘油。 该绝缘油的燃点通常可以达到312度,并且具有良好的电加热特性和较高的绝缘强度。良好的润滑性能,无毒无害,根据这些优点,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周围环境的损害。 最重要的是FR3绝缘油不会形成沉积物。

3、在通常情况下,金属箱变外壳的油箱的上部有惰性气体,以防止空气中的水蒸气渗透到绝缘油中。如果金属箱变外壳变压器没有填充这种气体,导致达到一定的时间,油的性能就会下降,因此必须定期更换油。

以上上述就是如何做好金属箱变外壳的防腐工作,通过本文介绍可以帮助你做好金属箱变外壳防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