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3D打印机时的5个小提示

楼主(2021-08-05):
使用3D打印机并不是那么的简单,虽说有一些机器是那种开箱即用,无需组装,插电就行,但是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在这里有一些提示告知大家。

.选择一个有很好支持的品牌

网上有便宜的3D打印机,但如果您要选择一种,则必须考虑制造商和可用的支持。最好是从当地供应商那里获得更容易获得的支持。这样,如果您遇到任何问题,您可以轻松地接近他们并修复它。无需运送并等待数周才能修复。

. 调平打印床并设置喷嘴

调平床和设置喷嘴将提高3D打印的质量。为了使这更容易,您可以使用一张纸来确定喷嘴和床之间的距离。当喷嘴干净且与床的距离不合适时,拉出纸张时阻力最小。它还可以毫不费力地返回喷嘴下方。

如何知道您是否需要调平床:

1.耗材出丝高度和宽度各不相同

2.耗材出丝丝线之间的间隙各不相同

3.耗材出丝仅在某些地方粘在构建表面上

如何知道是否需要设置喷嘴间隙:

喷嘴太高

1.耗材不会粘在构建表面上

2.细丝像意大利面一样出来

喷嘴太低

1.第一层几乎看不见或太薄

2.喷嘴犁过构建板上已经存在的耗材

3.耗材聚集在喷嘴上

4.构建板上没有耗材挤出

三.检查喷嘴温度

小心喷嘴温度,因为如果它太热,它可能会在不同的部件之间留下细丝。在建造高大的部件时,高温会熔化可能导致畸形的早期层。

为避免此错误,请在构建板的另一侧放置一个一厘米的立方体。这会从打印件中移除热喷嘴,并留出足够的时间进行冷却。

四. 找到3D打印机温度的最佳点

将床调整到合适的温度对于产生最佳结果至关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印刷附着力。当机器打印模型时,每一层都会随着冷却而收缩,并且打印件的边缘会从构建板上拉开。

此外,当床温过高时,模型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象脚”。当您观察到这一点时,您应该稍微降低下一次打印的床温。

五.妥善存放您的耗材

大多数耗材都会吸水,包括 ABS、尼龙和柔性材料。保持它们干燥非常重要,因此适当储存的重要性。

当耗材受潮时,它会在挤出过程中膨胀,因为水会变成蒸汽并从塑料中冒出气泡。耗材通过喷嘴弹出或噼啪作响,如果您仔细观察,您会看到烟雾。不幸的是,最大的问题是它会产生粗糙的表面。

因此,在两次使用之间用干燥剂存放塑料箱。同样,您可以将线轴放在烤箱中在非常低的温度下放置几个小时来干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