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图中DB的值是怎么变化的

楼主(2021-08-05):
在梯形图中,没有其他地方用到DB2,然后按钮MB120启动之后,DB2的值为on,回原点完成后DB2又变为off,有没有哪位大神能帮忙解释下,这是为啥

网友A:
这个是上升沿信号,只通一个扫描周期的。(按照理解你是看的MB120为ON的时候DB2显示蓝色,但实际DB2只通了一个扫描周期,回完原点后MB120为OFF后DB2也灭了)要看实际的DB2状态可以在监视里面查看

网友B:
上升沿仅在动作时出现有效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