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啥方法可以解决

楼主(2021-08-05):
这个玩意绕线,有啥好的方法,求指导

目前有1:三轴运动,程序如何编,方法

          2:两轴运动,一个轴带这盘转,一个轴走线(不同的距离走不同的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就是在盘里的槽绕线

网友B:
可以用手

网友C:
这个是线放槽里的吗 图片看得不是很清楚 最好多拍几张照片

网友D:
3轴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