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LS的plc连接问题,急,解决有酬劳

楼主(2021-08-05):
LS品牌的PLC,型号是K3P-07AS用的软件是KGL-WIN,,,PLC拨打到RUN模式STOP灯在闪烁红灯,想连接PLC监控看看具体情况,但是连接不上PC怎么破,232串口COM口设置也是对的???求大神帮助,有红包酬劳

网友A:
产电的PLC的编程软件不是XG5000吗

网友B:
你的编程电缆线序对吗?

网友C:
一 保证通信线是正确,二 通信参数对不对,需要先可以连上PLC。

网友D:
站号呢,通讯参数多看看,要不换根数据线!

网友E:
KGLWIN3.62  3.65之类的软件

如果你用的USB转接器还需要加上plc编程电缆

可以自己焊接,不会的话就买一条现成的

端口选择对了,没有别的了

网友F:
串口线直联PLC是连不上的,串口线与PLC之间自己再焊接一根线,2接3 ,3接2 ,5接5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KGLWIN3.62  3.65之类的软件如果你用的USB转接器还需要加上plc编程电缆可以自己焊接,不会的话就买一条现成的端口选择对了,没有别的了...



买了线连接上了,但是读取程序后只有一行END,什么情况??读取的时候显示有0~7167呢,读取完怎么就一行END?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串口线直联PLC是连不上的,串口线与PLC之间自己再焊接一根线,2接3 ,3接2 ,5接5试试。...



买了线连接上了,但是读取程序后只有一行END,什么情况??读取的时候显示有0~7167呢,读取完怎么就一行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