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无动力挡尘封和蔽尘装置及除尘器的比较

楼主(2021-08-06):
一,技术介绍及分析应用:

DS无动力挡尘封用于解决抓斗卸船、火车卸料、卡车卸料、拆包倒料、桶倒料等产生的粉尘,包括化肥、水泥、煤炭、散粮、铁矿等。目前,无动力挡尘封已经被成功应用于全球近30余年。

产尘分析:

松散物料被倒入料斗或者地下料坑的过程中, 粉尘被释放出来并且扩散。这是因为物料在被倾倒入密闭的环境中时,相同体积的空气被置换出来,而扩散出的气流将卸料冲击时产生的粉尘从密闭空间内携带出来,造成污染。
如果物料倾倒的入口和气流出口都是固定的,那么,粉尘将容易被控制和收集。但是在实际生产中,物料在倾倒时,气流外逸扩散的路径始终是在变化的,要想控制和捕捉这些被置换出来的含尘气流就变得很困难。在实际操作中,大多数现场的料斗或者料坑开口设计都比较大,用于满足车辆等在不同的位置有足够空间进行倾倒卸料作业。当卸料时,被置换的含尘气流属于无组织排放,治理难度大。解决此问题最关键点就在于减少上部排气口的面积,而且要使其能够接受卸料进入,同时还要控制被置换出的气流运动,防止粉尘外逸。
设计原理:

无动力挡尘封是由DS除尘专家结合现场物料的特性、卸料面积、卸料流量及卸料方式等,结合料流及粉尘的CFD仿真分析模拟,专门设计出的针对性解决方案。DS无动力挡尘封实现了完美的平衡设计,无论任意重量的物料落到叶片一侧时都能将其打开,直到物料从打开间隙进入,叶片迅速恢复平衡。无动力挡尘封叶片实现了完美的平衡设计,无论任意重量的物料落到叶片一侧时都能将其打开,使倾倒物料从打开间隙进入,进入后,叶片迅速恢复平衡。挡尘封只有在物料流落入的区域打开,并在摆动中实现动态密封,防止料斗内大部分粉尘外逸。挡尘封的设计原理是通过对料斗内运动气流的管理,实现对粉尘的控制和消除。在卸料的过程中,粉尘在颗粒的自身运动及相互影响中被释放出来,粉尘颗粒大小不一, 质量越轻的颗粒越容易被置换出来的气流携带。卸料时,进入料斗的气流体积等同于被置换出的含尘气流体积。挡尘封可以有效的减少卸料时料斗的上部开口的面积,使被置换的大部分含尘气流被限制在料斗内部区扩散-碰撞-循环-消亡。在此过程中,扩散气流的速度慢慢下降,其携带粉尘的能力也大大降低,从而实现抑制粉尘的目的。
二、主要技术特点
2.1.实现整个卸料作业面的粉尘控制
挡尘封提供整卸料作业表面的粉尘治理,如人工拆包倒料、火车、汽车卸料坑及卸船机料斗等,使消除卸料时扩散外逸的粉尘变成可能。
2.2.自动运行
挡尘封自动运行,不需要任何的动力,完全靠自身独特的设计实现其所有的运行。
2.3.环境的改善
挡尘封在现场没有使用收尘装置的前提下,粉尘可以实现降低80%左右。
2.4.节省空间
挡尘封通常安装于格栅下方,需要很小的空间。如果业主要求配置除尘器,那么除尘器本身及配套的收尘罩、管道等的尺寸都会大大降低。因为挡尘封的密封实现除尘器的抽取体积大大降低。
2.5.节省能源
挡尘封实现卸料口90%的密封,同时降低了配套除尘系统的能耗。
2.6.工作效率
挡尘封的灵活设计使得其对卸料时物料流动几乎没有影响。实践证明,现场挡尘封同没有使用相比,卸料的效率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得到了提高。使用挡尘封的现场,操作人员甚至可以在卸料进行时持续作业,不需要等待粉尘下落。
2.7.免维护
挡尘封特殊的设计,使得其大大降低物料对其磨蚀及物料造成的堵塞,实现长时间的无故障运行,几乎无需任何维护和服务。
2.8.安装简单
大多数的现场,挡尘封的安装都不需要任何安装工具、紧固件和垫圈等。
2.9.节省投入
如现场需要安装除尘器,挡尘封使用后,可以明显降低除尘器的投入。挡尘封使用后的除尘器节省的总体投入可以降低50%。
2.10.根据现场定订
根据现场的要求及物料定制。如需要,我们可以提供高耐磨、耐腐蚀及防静电的设计。
三、相关领域国内外技术现状
针对散粮卸料坑的扬尘,国内外主要采用以下的解决方案。
3.1. 除尘系统+收尘罩
目前,国内大多数卸料坑采用密闭为主,吸风为辅的模式。卸料坑采用侧吸或者顶吸的模式,主要目的是以强风吸走粉尘。在该除尘系统中,收尘罩在抽吸粉尘时,大量的空气流才能带走扬尘进入除尘系统,需要在大风量下运行,否则处理效果极差,因此造成系统造价和运行成本的增加。此外,收尘罩所处位置达到理想的效果为先决条件,需要在卸料较近的位置布置,这直接影响现场作业空间,而大风量的抽取,也直接影响了现场工人的作业。如果捕集点周围的气流急速运动,对控制风速有较大影响。因此控制风速会有所下降,这样集气罩会丧失正常的收集作用。

3.2.除尘系统+蔽尘翻板
蔽尘翻板是活动板的两端装有含油尼龙轴承,使活动板转动灵,在粮流的冲击下自动打开。
蔽尘翻板必须配合除尘系统使用,其具有以下缺点:
1.除尘器直接布置于卸料斗的入料口上,占用部分入料口面积。
2.除尘器置于入料口上,在卸料坑内抽取扬尘时必有相应的洁净空气流入,靠近除尘器的位置流入的空气较多,较远处的流入量越少,而倒入的物料形成的扬尘几乎是均匀向入料口溢出,距离除尘器抽取口较远,为达到除尘效果必须适当增加风量。

四、无动力挡尘封和蔽尘翻板的比较
两者相比较,DS无动力挡尘封具备的优势比较大。

主要比较如下:
1. DS无动力挡尘封是一种悬挂在中心轴上并在轴上保持平衡的一种挡板。物料在下落时对叶片产生冲击,叶片两侧受重失衡。此时叶片打开绕轴旋转,直到落料结束,重力恢复平衡。
蔽尘翻板是由一个固定倾斜角板和一个悬挂板铰接组合成的一种挡板。固定的倾斜导流板不能活动,因此物料只能在倾斜导流板作用下沿此方向下落。从垂直悬挂挡板的作用上来看,它不能实现完美的平衡,受限制的是,只有当落下的物料的重量达到足以打开悬挂挡板时,悬挂挡板才会被打开,物料才开始进入料斗,这实际上大大降低了卸料的效率。 在卸料将要结束时,由于悬挂挡板自身重量过大,剩余的物料不足以将其打开,挡板将自动关闭,导致剩余物料并不能落入卸料斗内,需要靠人力协助。
2. DS无动力挡尘封相比较蔽尘翻板,具备高卸料效率及充分卸料的特点。
蔽尘翻板采用倾斜导流板的设计,由于任何角度的落料都没有垂直落料的效率高。同时,物料自由下落产生的冲击力非常大,所以使用蔽尘翻板需要先改变物料的方向,再让物料进入,这样势必降低卸料效率。物料在导流板作用下冲击垂直悬挂挡板,悬挂挡板打开,整个过程是缓慢的。蔽尘翻板的设计将卸料空间几乎完全密封起来,卸料进入后,内部气体无法实现置换。所以,挡板必须有缝隙,以便于内部气流的置换,同时还要控制大部分运动气流被限制在料斗内。此外,蔽尘翻板的设计是在轴端有套管或轴承。在尘土飞扬的环境中,灰尘和砂砾进入套管或轴承,频繁的使他们卡住,将导致翻板无法摆动。
3.  DS无动力挡尘封的另一个优势是使用寿命。DS无动力挡尘封比蔽尘装置挡板相比较更耐用。因为DS无动力挡尘封能够完美的实现平衡,它能够轻松实现旋转或者翻转,消除了落料对其造成的冲击。DS无动力挡尘封采用特殊的设计,使其在任何情况下只有一侧会受到冲击,这也大大的增加了它的耐用性。DS无动力挡尘封的特殊设计最大化减小了物料下落时受到的阻力,同时保证DS挡尘封并不是完全密封的。DS挡尘封大大部分组件是可以单独拆卸和组装的,能够实现对单独某一部件的更换。
蔽尘翻板倾斜的固定导流板意味着它在卸料时承受物料落料时的持续冲击,导流板始终保持一个较陡的倾斜角度,使用时间久了自然会造成磨损和变形,一旦磨损或者变形,就无法再起到密封的作用。导流板的冲击也造成了物料的破碎,影响物料质量。为了保证物卸料时物料下落能够进入料斗,悬挂垂直挡板必须是活动的,这样就会大大加重了物料的冲击。最后,因为它们通常是整体焊接的,需要对整套设备进行更换。
蔽尘翻板采用倾斜导流板的设计,由于任何角度的落料都没有垂直落料的效率高。同时,物料自由下落产生的冲击力非常大,所以使用蔽尘翻板需要先改变物料的方向,再让物料进入,这样势必降低卸料效率。物料在导流板作用下冲击垂直悬挂挡板,悬挂挡板打开,整个过程是缓慢的。蔽尘翻板的设计将卸料空间几乎完全密封起来,卸料进入后,内部气体无法实现置换。所以,挡板必须有缝隙,以便于内部气流的置换,同时还要控制大部分运动气流被限制在料斗内。此外,蔽尘翻板的设计是在轴端有套管或轴承。在尘土飞扬的环境中,灰尘和砂砾进入套管或轴承,使他们卡住,将导致设备无法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