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三菱fx3u程序问题请教

楼主(2021-08-07):
程序无法循环 停在这里 哪里出错了?

网友A:
M11的复位在哪

网友B:
M8029虽是指令执行完成标志,但不是所有的指令执行完都会输出这个标志,是部分指令,如手册中提到的DSW(数值开关)RAMP(斜坡信号),以及在控制伺服、步进电机时用到的定位指令或是脉冲指令。
2)M8029要是在指令正常完成后才会输出,如果是指令在执行过程中,指令前面的条件不成立,造成指令没有完全执行完就停止执行,则这个标志不会输出。
3) M8029指令完成信号,只是一个脉冲信号,它只是在对应的指令完成后的一个扫描周期时成立,在其后的扫描周期会断开。这样如果是监控程序时肉眼去观察这个信号有没有接通是很难看到的,如果是编程时需要瞬时信号,那就可以直接用M8029信号,如果需要连续的信号,那可以用M8029置位一个信号。
4) M8029作为指令执行完成标志,而一个正常的工程程序中可能有多个不同指令,即使是一个指令也可能是用到几次,此时要注意这些指令执行完成的标志都是同一个标志M8029,要避免一个指令的完成标志对另一个指令完成标志的影响,所以要在程序中要注意M8029要在各自的指令后面编写。
更多详情见网址 http://www.plcjm.com/sanling-plc/201201112189.html

网友B:
显然程序里的M1没有复位。可以把M1的复位写到LD M2的后面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1的复位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M8029虽是指令执行完成标志,但不是所有的指令执行完都会输出这个标志,是部分指令,如手册中提到的DSW(数值开关)RAMP(斜坡信号),以及在控制伺服、步进电机时用到的定位指令或是脉冲指令。2)M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然程序里的M1没有复位。可以把M1的复位写到LD M2的后面试试!...



网友C(2021-12-30):
程序是由左到右扫描,由上至下,所以有RST 当前步的时候就最好不要在下一行SET 下一步,正常应该是相反,先执行当前步骤,然后计划下一步,最后才是RST 当前步,指令也不需要重复写,DRVA D0 K2000 Y000 Y001 只写一次就够了,在它前面多串几个M点,然后在启动前面M点前把你在走的位置事先传到D0 里面就好了,程序不要想过于复杂才有实用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