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5U输出模块cclink通讯正常,但信号没反应

楼主(2021-08-07):
cclink通讯正常,程序上y得电远程输出模块没反应。

网友A:
这个你要排除通讯的问题,把模块的组态顺序交换一下看看,或者把远程的模块拿近一点试试。然后是程序上的问题,只是输出没反应,还是说输入继电器,寄存器,都没反应 监控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排除通讯的问题,把模块的组态顺序交换一下看看,或者把远程的模块拿近一点试试。然后是程序上的问题,只是输出没反应,还是说输入继电器,寄存器,都没反应 监控一下就知道了。...

       调试了,PLC监控上输出了,把输入模块放1234号站,输出模块放56号站,输出模块收不到PLC发送过来的信号。把输出模块放12号站,输入模块放3456号站,PLC监控上没信号。

网友B:
通信正常,但程序给出输出,程序中确认已经输出,并且没有出现双线圈,可以查看PLC参数设置,是否没有将当前的程序添加进扫描周期里。程序运行过程中是不是对这个模块不进行扫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要排除通讯的问题,把模块的组态顺序交换一下看看,或者把远程的模块拿近一点试试。然后是程序上的问题,只是输出没反应,还是说输入继电器,寄存器,都没反应 监控一下就知道了。...

      找到问题了,模块地址转换点位增加

网友C:
过来学习一下啦 谢谢了66

网友D(2021-10-11):
引用 楼主:
"网友A" 的回复,发表在1楼        对内容: 【这个你要排除通讯的问题,把模块的组态顺序交换一下看看,或者把远程的模块拿近一点试试。然后是程序上的问题,只是输出没反应,还是说输入继电器,寄存器,都没反应 监控一下就知道了。...】进行回复:      找到问题了,模块地址转换点位增加

模块地址转化增加,指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