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觉检测软件SGVision案例:瓶盖检测

楼主(2021-08-07):
一、检测实现功能
本案例使用I/0 板与主机之间通信,实现自动检测瓶盖的外径尺寸大小;当产品检测 OK 时,系统输出一个脉冲信号,机台继续正常运行;当产品检测NG 时,系统输出报警信号,同时输出一个脉冲信号给外部机构,自动剔除不良品;系统工作流程图如下:

技术参数:
拍照次数(信号次数) 1
相机数量 1
外部通讯设备 SG-IO板
通讯方式、协议 RS232,专用协议
输出结果 通过IO板,OK\NG时输出不同的模拟信号

二、软硬件配置步骤
1、本案例SG-I/O 板通讯硬件部分接线如下图所示:

将直流 12V 电源接入 I/O 板电源端,在输入端 X0 处接入作触发拍照用的传感器信号,用串行通信线将主机与I/O 连接,输出端口Y0 连接动作执行机构线,输出端口 Y3 接入报警器信号线,如上图对应接线,完成I/O 板硬件配置。
2、软件配置
打开视觉软件SGVision.exe所在的文件夹,找到软件配置工具SGCfgTool.exe,双击进入配置文件,选择系统参数选项:

相机数、信号数修改为 1,其余参数按默认设置。
在“方案设置”选项:
a. 通讯类型选为“IO 板”;
b. 检测触发类型选择“IO 信号”;
c. 相机信号绑定方式选择“一个信号多个相机”;
d. 根据实际使用的相机品牌选择相机类型,其余参数按默认设置,配置内容如下图:

选择“IO 配置”选项:
① 输入描述中添加输出 ID:Y0~Y3,
② 在通用输出的“进入待机时输出”添加“3#Y3 低电平”;
③ 在信号 0 的“当检测OK 时输出”添加“0#Y0 脉冲”以及“3#Y3 低电平”;“当检测NG 时输出”添加“1#Y1 脉冲”、“3#Y3 高电平”,具体配置如下图所示:

其余参数按默认设置,点击窗口左上角保存按钮(必须点击保存按钮,否则设置参数不会保存),然后退出窗口完成配置。
三、抓取图像
1、获取合适的图像
打开SGVision.exe,如下图界面:
打开相应的工具新建一个数据工程,将相机和光源位置固定到合适位置,然后调节镜头参数和软件上的相机参数,获取适合检测用的最佳图像,如下图所示:

四、图像运算
设置好相机的尺寸比例,将获取到的图像导入算法编辑界面:
(1) 选择位置配准中的“模板匹配”算法,在产品特征明显部位作出算法为检测过程中产品防止歪斜提供纠偏功能;
(2) 点击“测量”,选择“圆形拟合”算法,在需要检测瓶盖尺寸的位置作出算法,如下图所示:

算法设置完成,确定退回主界面,点击主界面“检测”按钮开始检测产品,如下图所示:

当产品检测OK时,输出信号Y0输出一个脉冲,机台继续运行;当产品检测NG时,输出信号Y3输出高电平,报警器报警;输出信号Y1输出一个脉冲,执行机构自动剔除不良产品。

马克拉伯免费机器视觉检测软件SGVision永久免费授权

操作简单,功能强大。集成化系统,无需编程,只需简单设置即可完成一个项目。

主要功能:

外观缺陷检测、脏点污点检测、文字识别、二维码检测、有无检测、正反检测、尺寸测量、颜色识别、面积角度测量、视觉定位抓取、视觉定位贴合、与plc机器人通讯进行引导。

软件支持WIN7/WIN8/WIN10以上的 64位操作系统,建议选择I5及以上CPU,4G以上内存。
下载官网http://www.mooklab.com/index.html,注册邀请码 120159(必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