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滤机转鼓轴头磨损,怎样快速免拆卸维修

楼主(2021-08-07):
过滤机是利用多孔性过滤机实现固液分离的设备。过滤器应用于化工、石油、制药、轻工、食品、选矿、煤炭和水处理等部门。某企业过滤机转鼓轴头出现磨损故障,轴承位直径220mm,空心轴,壁厚为10mm,材质304不锈钢,磨损深度2mm,磨损宽度105mm,转速15r/min。由于之前轴上密封部位磨损,导致大量的水进入轴承内,轴承腐蚀严重,润滑失效。

  针对以上过滤机转鼓轴头磨损的问题,再加上此设备的特殊性,传统工艺根本无法解决,首先轴承位磨损量非常大,深度在2mm,无法采取喷涂或者电刷镀。另外该轴壁厚较薄,传统的补焊会导致轴的严重变形。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完全不受轴结构形式和磨损尺寸的限制,只要是滚动轴承配合的部位均可以实现在线修复,并且保证修复后的同心度及表面光洁度。

  过滤机转鼓轴头磨损修复步骤也特别简单:根据轴的结构形式加工工装,然后对轴进行表面处理,去除氧化层并使得表面粗糙干净,按照比例调和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4材料涂抹至轴的表面,安装工装并加热使材料固化。材料固化后,拆除工装,去除多余材料。最后将轴承安装到位,修复完成。整个过程仅用时6小时便完成了修复和轴承装配工作,并实现了正常开机。

现场修复图片:

  针对这种传动部件磨损问题,提出对过滤机维护和保养建议:

  1、经常检查各连接管子道是否牢固,是否有泄漏和损坏。

  2、不要在袋式过滤器内有压力的情况下开盖,否则剩留液体可能喷出,并造成伤害。

  3、 检查过滤器进出口阀门是否关闭严密,检查压力表,确定内部压力为0,此时袋式过滤器应已与管道系统分开。打开排空阀,待袋式过滤器中的剩留液体经排空阀流尽再做开盖工作。

  4、正确打开过滤器的滤机上盖,拧开上盖吊帽,提起上盖,转过一定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