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写一个FB实现上升沿检测功能

楼主(2021-08-08):
PLC编程经常用到上升沿下降沿指令,今天写个FB,自己实现上升沿检测功能

上升沿时根据输入信号CLK从0到1的跳变,Q输出一个脉冲信号。为此需要一个变量Last记录上一次扫描周期的输入信号,再与输入信号比较,只有当Last为0,CLK为1时Q才为1。出卡诺图如下:

得出Q=AB'

现在实现程序,新建一个FB,输入信号CLK,输出信号Q,内部static变量Last,如下图所示:

用SCL语言编写,程序逻辑如下,Q的值为输入信号CLK与上Last的非值,然后更新Last的值。程序很简单就两行。

编写一个程序,测试一下。

测试结果: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想一想下降沿程序该怎么写。

网友A:
你这写的太复杂了,想的也复杂

网友B:
FUNCTION_BLOCK "RisingEdgeAndFallingEdge"

S7_Optimized_Access := 'TRUE' }

VERSION : 0.1

   VAR_INPUT

      iRisingOrFallingSignal : Bool;   // 上升沿或下降沿信号

   END_VAR

   VAR_OUTPUT

      oRisingEdge : Bool;   // 上升沿

      oFallingEdge : Bool;   // 下降沿

   END_VAR

   VAR

      sRisingEdgeOld : Bool;

   END_VAR

BEGIN

    //=============================================================================

    //This sample program shows the basic approach only.

    //I don't accept legal or other liability for

    //incorrect program function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

    //*Target:Test!

    //*Author:XuHang

    //*Email:zlqss@hotmail.com

    //*Version:1.0.0.191117_Release

    //*Date:2019/11/17

    //=============================================================================

    //上升沿与下降沿输出结果为一个扫描周期

    #oRisingEdge := 0;

    #oFallingEdge := 0;

    //PROCESS

    IF #sRisingEdgeOld XOR #iRisingOrFallingSignal THEN

        IF #iRisingOrFallingSignal THEN

            //RISINGEDGE PROCESS

            #oRisingEdge := 1;

        ELSE

            //FALLINGEDGE PROCESS

            #oFallingEdge := 1;

        END_IF;

        #sRisingEdgeOld := #iRisingOrFallingSignal;

    END_IF;

END_FUNCTION_B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NCTION_BLOCK "RisingEdgeAndFallingEdge"{ S7_Optimized_Access := 'TRUE' }VERSION : 0.1   VAR_INPUT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写的太复杂了,想的也复杂

主要是写一下,具体的实现过程,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