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触屏串口数据线的接线方法

楼主(2021-08-08):
求富士V708系列触屏串口与电脑的的连接方法

网友A:
1、与电脑的通讯方式是RS232方式,非以太网方式,这一点请注意。

2、接线图如下:

PC侧(9针串口)                              POD侧(RJ45)

   3---------------------------------------7

   2---------------------------------------8

   5---------------------------------------5

7、8短接

3、网线直接制作有无法通讯的实例,因此建议使用8芯屏蔽线制作。

HAVE F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