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D控制电机多次正反转起到晃动作用怎么写

楼主(2021-08-08):
信捷XD控制电机多次正反转起到晃动作用怎么写  自己试了一下会打架

网友A:
是普通变频器控制电机还是步进电机、伺服电机,控制方法不同:

步进电机需要做正反转加减速脉冲;

伺服电机做绝对值定位或者相对值定位均可;

普通电机直接控制电源和相序切换(3相)或者按照电机接线图正反转接法

网友B(2021-12-03):
刚好需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