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开关电路设计疑惑

楼主(2021-08-08):
如图,实在是不懂为什么逻辑要这么设计,担心自己是新手了解不了深意啊

网友A:
以前我也有过类似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了触摸屏的置位按钮功能了,还用自锁,后来慢慢的也就习惯了,自己也会用这样的方法,现在说一下我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1、有些比较早的程序,是在由按钮启停的设备上控制的,后来可能增加了触摸屏,程序也就保留了,而且,也做过不少设备,实体按钮和触摸屏软按钮同时在用,所以,自锁就比较有必要了;

2、如果有意外情况时候,需要置位停止按钮,使自锁失效,当然,直接复位输出点也可以,但是对于很多时候来说,Q点是变化的,而启停点是不变的,所以,你可以搜一下你程序,看看里面是不是有报警时候对停止位进行操作的;

3、这种写法,触摸屏上不用放过多精力,要不,你还需要去检查触摸屏上到底有没有用置位什么的

网友B:
2楼说的基本全面了,遇到过几次触摸屏假死机置位后不能复位,后来我也不喜欢在屏上做太多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