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伏安特性测试仪的安装方法

楼主(2021-08-09):
  互感器特性测试仪是一款全自动化的PT、CT特性测试仪器,仪器可以完成的试验包括:CT伏安特性试验、PT伏安特性试验,CT极性试验、PT极性试验,CT变比极性试验和PT变比极性试验,自动计算CT的任意点误差曲线,CT/PT变比比差等结果参数。

  安装方法

  (1)A型面板:请用手捏住打印机机架两侧的弹性卡条,将整个打印机推进仪器或设备面板的安装孔内,并检查打印机是否安装牢固。

  (2)D型与F型前换纸面板式:安装极为简单方便,请把整个打印机插入仪器或设备面板的安装孔内,把塑料卡条从设备面板后面夹紧打印机并拧紧螺丝。

  ◆装纸一般过程

  ①取下打印机的前盖板

  ②A型面板式微打必须从仪器面板上取下。注意在操作之前必须关断微打电源。D型、F型前换纸面板式及T型台式可跳过这步。

  ③取下纸卷轴,按上新纸卷,将纸轴放回打印机的导槽内,并确认纸卷轴已安装牢固,不会掉出。

  ④将纸端剪成三角形或剪齐。

  ⑤接通打印机电源,打印机走纸一点行后,按SEL键、使SEL指示灯灭,再按LF键使机头转动,用手将纸头送入机头下面的入纸口处,纸便会徐徐进入机头,直到纸从机头正前方露出为止,再按下LF或SEL键、机头停止转动→盖上打印机盖板,将纸从前盖板的出纸口中穿出。

  ◆更换色带盒

  更换色带只限针式打印机,热敏打印机只需热敏纸无须更换(耗材)色带。注:热敏纸有正反两面,只有正面才能打印内容。

  更换色带盒的过程如下:

  ①打开打印机前盖板。

  ②先抬起色带盒右端,再抬起左端(带旋钮的一端)色带盒即被取下。

  ③将新色带盒左端轻轻放在机头齿轮轴上,按箭头方向转动色带盒上的旋钮,直到色带盒的式端落到底后再放下色带盒的右端.

  ④装上打印机盖板,先将前盖板上部挂在机架上、注意对准指示灯和按键,再稍用力向机架方向按前盖板下部,将前盖板扣在机架上https://www.hvhipot.cn/了解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