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气体检测仪需要注意的事项

楼主(2021-08-09):
(1)注意经常性的校准和检测

有毒有害气体检测仪也同其它的分析检测仪器一样,都是用相对比较的方法进行测定的:先用一个零气体和一个标准浓度的气体对仪器进行标定,得到标准曲线储存于仪器之中,测定时,仪器将待测气体浓度产生的电信号同标准浓度的电信号进行比较,计算得到准确的气体浓度值。

使用气体检测仪需要注意的事项-欧森杰科技

因此,随时对仪器进行校零,经常性对仪器进行校准都是保证仪器测量准确的必不可少的工作。需要说明的是:目前很多气体检测仪都是可以更换检测传感器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检测仪可以随时配用不同的传感器。不论何时,在更换传感器时除了需要一定的传感器活化时间外,还必须对仪器进行重新校准。另外,建议各类仪器在使用之前,对仪器用表气进行响应检测,以保证仪器真正起到保护的作用。

(2)注意各种不同传感器间的检测干扰

一般而言,每种传感器都对应一个特定的检测气体,但是传感器本身是有交叉反应的,可能会对其它成分的气体产生数值变化。因此,在选择一种气体传感器时,都应当尽可能了解其它气体对该传感器的检测干扰,以保证它对于特定气体的准确检测。

(3)注意各类传感器的寿命

各类气体传感器都具有一定的使用年限,一般来讲,在便携式仪器中,LEL可燃气传感器的寿命较长,一般可以使用三年左右;光离子化检测仪的寿命为四年或更长一些;电化学特定气体传感器的寿命相对短一些,一般在一年到两年;氧气传感器的寿命短,大概在一年左右。电化学传感器的寿命取决于其中电解液的干涸,所以如果长时间不用,将其密封放在较低温度的环境中可以延长一定的使用寿命。因此,要随时对传感器进行检测,尽可能在传感器的有效期内使用,一旦失效,及时更换。

使用气体检测仪需要注意的事项-欧森杰科技

(4)注意检测仪器的浓度测量范围

各类有毒有害气体检测器都有其固定的检测范围。只有在其测定范围内完成测量,才能保证仪器准确地进行测定。而长时间超出测定范围进行测量,就可能对传感器造成破坏。

比如,LEL检测器,如果不慎在超过100LEL的环境中使用,就有可能彻底烧毁传感器。而气体检测器,长时间工作在较高浓度下使用也会造成损坏。所以,固定式仪器在使用时如果发出超限信号,要立即关闭测量电路,以保证传感器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