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talkview画面弹出显示问题

楼主(2021-08-09):
打开弹出式窗口只会显示背景图案,文字图形都不显示,拖动到窗口以外的地方时,在小窗口处会出现残影,请问如解决?在win10操作系统下,使用版本是FTV11.0,是把6.0版本做的文件导入到11.0内出现的,在不同的电脑上使用过,DELL笔记本的win10显示正常,台式机optiplex就出现状况。

网友A:
这明显是不兼容,你系统版本也是有一定区别的,个人建议做工控求的是稳定推荐WIN7。可以试试软件属性把兼容性改一下看看。

网友B:
过来学习一下啦 谢谢了66

网友C(2023-09-27):
怎么做自动弹出式窗口?

网友D:
显示分辨率修改一下。AB软件最大的毛病就是软件界面显示不全。无论是自己做的触摸屏还是AB自己的触摸屏或者PLC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