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碎机轴径磨损导致轴承持续高温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1-08-09):
  细碎机为连续作业式设备,工作时,在电机的带动下,转子高速旋转,物料进入第一破碎腔破碎,与转子上的板锤撞击破碎,然后进入第二细碎腔进行粉碎,最后在出料口排出。广泛应用于机制砂石料,高等级公路,铁路,水利,机场,建筑,水泥,耐材,冶金等行业生产优质石料。

某矿业公司细碎机轴径磨损严重,轴径200mm 磨损宽度160mm,磨损量单边0.15~0.20mm,轴承型号23144CCK/C3W33,因紧定套圆螺母松动导致紧定套紧固力失效在轴上产生蹿动造成轴上磨损。

  细碎机轴径磨损原因分析:

  磨损主要原因为紧定套配合位置圆螺母产生松动后,紧定套失去紧固力产生蹿动,造成轴上有单边0.15~0.20左右的磨损,因为轴承持续高温导致设备紧急停机,轴承高温主要原因是由于在装配过程中担心紧定套圆螺母会产生二次松动,所以直接将圆螺母紧死, 测量轴承游隙在0.11mm轴承游隙过小,导致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持续高温的情况。

  因为设备较大整体拆卸后离线修复难度较大,时间人员成本较高。而之前企业采用过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修复过其他设备,使用效果良好,这次依旧采用了该技术进行现场修复。

  细碎机轴径磨损解决方法:

  1、对轴头的表面处理,用氧气乙炔先进行表面烤油处理,然后用刺轮将轴上碳化油污打磨干净;

  2、测量磨损量并记录,用角磨机将轴头表面打磨粗糙;

  3、空试工装,确认工装可以使用后,将工装拆卸清洗,工装内表面涂抹一层脱模剂,晾干备用;

  4、将待修复部位清洗完毕后,开始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SD7101H,然后均匀涂覆在修复表面;

  5、将工装安装到位,加热固化,待材料固化后拆卸工装,核实尺寸无误,空试紧定套;

6、开始回装设备其余部件。

  修复后的运行建议:

  开机后检查紧定套圆螺母是否有松动。后续再遇到紧定套配合形式的装配时,切记把控好轴承游隙,不能直接把圆螺母锁死,会直接导致轴承游隙缩小,轴承运转时出现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