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个问题

楼主(2021-08-09):
一台PLC与工控机上组态王232的接口modbus通讯,有600个左右的变量,主要是实数和整数。组态王测试或者modscan32都能正常读到数据,运行组态王后,部分数据正常,部分数据显示为零(实际不为0),用历史数据库查询那些为零的变量,查出的都是横杠,应该是没读上数据。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数据类型可能不对,修改组态王这边对应的数据类型。

通讯延时造成的,驱动设置地址哪里可以设置超时时间,适当的将超时时间加长。

将没有数据的变量,在数据词典里勾选保存数值试试,有可能是设备响应太慢,实际上是读上来数据了,在显示的时候轮询其他变量了,所以导致这写变量归0了。

最好是查看一下通讯报文,用串口监听工具监听一下。

网友B:
RS232通讯的话没试过,但还是建议用485或者其他的大通道双工方式。或者把通讯波特率改提高看看数据读取的成功率有没有增加。或者改低点。

网友C:
   估计是通讯有中断呀,现在不都是流行PLC 与 PG 之间 PROFINET 通讯了吗?

楼主(2021-10-12):
引用 网友A:
数据类型可能不对,修改组态王这边对应的数据类型。通讯延时造成的,驱动设置地址哪里可以设置超时时间,适当的将超时时间加长。将没有数据的变量,在数据词典里勾选保存数值试试,有可能是设备响应太慢,实际上是读...



你这些方法都试过,不行;最后通过脚本减少组态王与PLC之间通信变量数量才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通讯有中断呀,现在不都是流行PLC 与 PG 之间 PROFINET 通讯了吗?...



是的,现在都流行PROFINET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