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CP1E支持BYTE类型吗?

楼主(2021-08-09):
现在有一台小东西需要不是非常大的PLC,所以准备用CP1E就行了,但是虽然用到的点号不多,但是需要走TCP与上位机通信,是上位机控制的,和他们走socket通信的话,报文是字节类型的,但是我看好像是不支持字节啊,请教一下、

网友A:
不支持字节类型。

HAVE FUN!

网友B:
一个寄存器保存两个字节,Socket通信时也是计算的发送和接收字节数啊!走Socket通信的话,CP1E恐怕不行,再不济得用CP1H-E、CP1L-E或者CP2E-N,可以参考我发布的欧姆龙CP1H、CP1L、CP2E相关Modbus和Socket通信: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6/862014/862014_1.shtml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6/861165/861165_1.shtml

http://bbs.gongkong.com/d/202104/855608/855608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