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D数据转换

楼主(2021-08-09):
各位大神 ,请教一个三菱AD数据转换问题。

是测量真空的,用的英福康MPG400真空计。

下面是曲线对应

用的三菱FX3U-128MT,加FX3U-4AD.采集到的数据我该如何转换,硬件接线以搞定,程序数据采集也搞定,能接收到采集电压随真空变化而变化,就是不知道怎么转换,写入到PLC的任何一个寄存器D都可以,显示在触摸屏上,用科学计数法显示。

网友A:
转换公式不是已经告诉你压强和电压关系了么?不过我不知道三菱怎么计算10的次方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换公式不是已经告诉你压强和电压关系了么?不过我不知道三菱怎么计算10的次方运算。。。

我也是不懂三菱plc怎么计算10的次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clooer2000 转换公式不是已经告诉你压强和电压关系了么?不过我不知道三菱怎么计算10的次方运算。。。     内容的回复:我也是不懂三菱plc怎么计算10的次方...

FX3U的没有这个计算。

网友A:
用DEXP指令试试吧,对源数据中存储的二进制浮点数n进行e的n次方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