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进行画面切换嵌套

楼主(2021-08-09):
如图所示,请问大神,底部这样的画面切换背景,是怎么做出来的,这样嵌套感觉挺不错的,想做一下,求哪位大神详细指点一下

网友A:
其实把子画面的下端的换画面按钮做成一样就行了,也能达到差不多的效果!

网友A:
不知道你这是人机还是上位机,人机的话,把子画面尺寸改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把子画面的下端的换画面按钮做成一样就行了,也能达到差不多的效果!...



我想要的效果就是图片一样,按下按钮后,切换页面,这个按钮颜色就和背景一样了,按钮轮廓和背景形成一起

网友B:
  就是将图片上做一个画面切换按键不就可以了吗?

  4 楼的立方体现场图片做得不错,很是漂亮啦!·

网友C(2021-11-08):
台达的画面也能如此漂亮,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