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伺服设置EthercatI/O映射地址带M什么意思

楼主(2021-08-09):
如下图,是InProshop软件的伺服设置的EtherCat I/O映射,在地址栏有一些附带了蓝色"M"字符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A(2022-03-08):
好像是手动更改了地址 或者你有对地址进行双击但没更改地址也会出现这个

网友B(2023-04-19):
应该是你改动了原有地址,请问一下楼主这个映射完了能直接赋值用吗?我试了下仿真模式下能赋值,但连接实物控制器驱动器电机却不行

网友C(2023-05-22):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改动了原有地址,请问一下楼主这个映射完了能直接赋值用吗?我试了下仿真模式下能赋值,但连接实物控制器驱动器电机却不行

是不是要写通信程序,不是仅组态就行的?

网友D(2023-12-22):
请问一下楼主这个映射完了能直接赋值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