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用的国产变频器和电机推荐

楼主(2021-08-10):
如题,求各位大佬推荐主轴用的国产变频器和变频电机,功率月15kw左右。

原来用的广数的主轴伺服,因产品定型完成,量产降本,考虑使用变频电机+变频器实现,具体原理性、功能性的已通过验证。

网友A:
真心不推荐国产的变频器了。

网友B:
汇川变频器,肯定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C:
深圳弘远,值得信赖!国内很多主轴厂都有应用案例

网友D:
台达VE,B,C的都可以的,负载轻MS的也没问题。同步异步电机都支持。

网友E:
国产电机南阳、佳木斯,变频汇川、台达

网友F:
要求的功能非常简单,如果不超额定转速调速,就采用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最便宜的变频器。用在这,叫变频器就能胜任。

网友G:
用在主轴上的变频器,要慎重点,尽量选知名品牌,如英威腾

网友H:
台达的挺好的

网友I:
精研、汇川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台达的挺好的



要求高的场合能用吗?  MTBF是多少  比施耐德  ABB 西门子差多少

网友J(2021-11-03):
汇川,英威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