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C4多个工位焊接如何设置预约

楼主(2021-08-10):
一台KUKA C4焊接机器人  3个焊接工位,倍福模块通讯,无PLC。

    一个工位放料完成后启动焊接,预约2号工位或者3号工位待焊接,1号焊接完成后机器人直接进入程序去焊接2号或者3号工位工件。能有先后预约进入程序的特点更好。

如何编辑,哪位大侠指定一下,谢谢了

网友A:
直接在CELL里面写个逻辑判断就行,执行完一个后,再通过逻辑判断执行下一个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在CELL里面写个逻辑判断就行,执行完一个后,再通过逻辑判断执行下一个就行了...



CELL程序,不能提前预约哦。还要等焊接完成后,选择工位启动信号才去执行对应工位焊接。目前已通过给信号使变量置换1实现了问题解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