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打印机闪红灯如何处理

楼主(2021-08-10):
现在很多的产品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标签贴,那么使用标签打印机打印标签也逐渐成为一项必须的工作,不过由于标签打印机相关硬件、驱动等内部配件或者程序比较复杂,所以在进行打印工作时,也经常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下面我们就来看下标签打印机闪红灯的处理方法。

首先,在连接打印机打印之前,需要选择所连接的打印机以及在标签打印软件中设置标签纸。在设置标签纸时无论是纸张宽度高度还是边距或者间距等都需要按照纸张实际尺寸来设置:

标签打印机闪红灯如何处理

然后可点击左侧工具栏中的“条形码”图标,在画布上绘制条码样式,并使用“手动输入”和“序列生成”来添加条码流水号的可变数据,标签内容添加完毕后,就可以点击上方的预览图标,先预览核对数据,然后点击打印机图标进行打印到标签纸上了:

标签打印机闪红灯如何处理

那么当我们点击打印后,标签打印机没有进行正常的打印工作,而是突然亮红灯不继续打印的话,有可能是一下几种原因,可以逐项排查一下:

1. 有没有正确安装标签纸;

2. 有没有正确安装碳带;

3. 打印软件里设置的纸张尺寸和实际尺寸是否匹配;

4. 还有一些其它问题如:标签感测器有问题、碳带感测器有问题、碳带回收马达坏了等。

另外如标签打印机检查完毕后,可以打印但是出纸不正常,可以进行一些打印机自校验,下面是比较常用的tsc条码机的纸张矫正方法,用户可以参考一下:

1、首先要明确tsc上两个按键,上面的暂停键,下面的是走纸键。

2、然后,用一只手的手指先按住tsc上面的暂停键不放。

3、用一只手打开tsc机器的电源开关,一般的电源开关都在机器的后方。

4、等待一段时间过后,机器一开始吐纸,便松开暂停键。

5、最后,按走纸键,tsc便开始一张一张地走纸,才算测纸完毕。

以上几种检查方法和打印机自校验的方法调试完毕后,可打印一下测试页,如测试页可以正常出纸,且一次只出来一页纸的时候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再次打开标签打印软件,继续进行打印设置的工作,然后连接标签打印机打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