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打印软件如何设置多排不干胶标签纸

楼主(2021-08-10):
现在几乎生活中非常多的地方都会用到标签纸,但是对于各种不同样式的标签纸,在设置纸张尺寸以及添加内容打印时,该如何设置纸张尺寸才比较合适呢,本文以下图中多排的不干胶标签纸为例,来为大家演示一下其纸张设置方法:

标签打印软件如何设置多排不干胶标签纸

一、测量纸张实际尺寸 根据纸张实际样式,具体测量位置可按照下图中所标注的尺寸来测量出实际尺寸:

标签打印软件如何设置多排不干胶标签纸

二、打开中琅标签打印软件,在文档设置窗口按照上图中所标注测量位置,用厘米尺测量完毕后,将测量的实际尺寸输入到对应的位置中即可,中琅标签打印软件中默认单位为mm,所以可以以毫米的测量数值来填写纸张尺寸以及布局参数:

标签打印软件如何设置多排不干胶标签纸

标签打印软件如何设置多排不干胶标签纸

三、添加标签内容 从样标中可以看到单个标签的中间有一条分割线,所以在添加内容时一定要注意两项内容分别放在合适位置:

1、添加文字内容 中琅标签打印软件中,如果内容时固定不变的,可以使用手动输入的方法添加内容,点击左侧工具栏中的“A”图标,在画布上绘制普通文本,并双击在其“图形属性-数据源”窗口中,点击左侧“修改”,使用“手动输入”的方法添加内容即可:

标签打印软件如何设置多排不干胶标签纸

2、添加可变序列号 序列递增部分可使用序列生成添加内容,可在数据源窗口中,再次点击左侧“+”,使用“序列生成”添加内容,并点击右侧“处理方法-补齐”,长度为3,来补齐序列号的位数:

标签打印软件如何设置多排不干胶标签纸

所添加内容可分别放在标签纸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注意不要放在正中间的位置,在打印时容易压线造成位置不准确的情况。内容添加后,可点击上方工具栏中的打印预览图标,查看预览效果。预览无误后即可点击打印机图标,设置打印页数连接打印机进行打印。

标签打印软件如何设置多排不干胶标签纸

综上所述,就是在中琅标签打印软件中设置多排的不干胶标签纸的具体步骤。纸张设置时,均需要按照实际测量的尺寸来设置纸张尺寸以及布局参数,如果测量或者填写不准确的话,会使打印机接收到错误的尺寸导致在打印过程中出现位置不准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