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条码静区及如何制作静区

楼主(2021-08-10):
在条形码制作过程中,条码符号的结构组成是由两侧静区,起始字符、数据字符、校验字符(可选)和终止字符组成。条码是由一组宽度不同、反射率不同的条和空,按照规定的编码规则组合起来的符号。

所以静区主要是分布在条码两侧,也叫空白区,分为左空白区和右空白区,左空白区是让扫描设备做好扫描准备,右空白区是保证扫描设备正确识别条码的结束标记。

为了防止左右空白区(静区)在印刷排版时被无意中占用,之前在生成条码时通常会在空白区加印一个符号(左侧没有数字时印<号,右侧没有数字时加印>号)这个符号就叫静区标记。主要作用就是防止静区宽度不足。如下图样式:

其实,目前来看只要静区宽度能保证,有没有这个符号都不影响条码的识别。在新版的中琅标签打印软件中,条码的属性设置参数中,包含上下左右空白区的设置,通过此项功能可以达到左右静区的功能,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1、为了方便观察条码静区,这里将画布背景颜色设置为“蓝色”,具体操作如下:在文档设置-画布-背景颜色-样本中设置背景颜色为“蓝色”,然后勾选打印背景,点击“确定”。

2、点击左侧的条形码按钮,在画布上绘制一个条形码对象。在图形属性-数据源中,点击修改按钮,在数据对象类型中可以选择手动输入或者数据库导入(可以自定义进行设置)。这里选择手动输入,并在输入框中添加条码数据,点击“编辑-确定”。

 为了能够清楚的看到条码两侧的空白区,我们可以设置条码的背景色为“白色”,具体设置如下在图形属性-基本-填充-背景色-样本中设置背景色为“白色”,点击确定。

3、在“条码”窗口的空白区中设置左右空白为2(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保证空白区宽度,让条码能够正常识别),设置好之后点击“确定”。

在中琅条码软件中设置好条码静区之后,可以直接点击打印预览查看预览效果,预览效果没问题的话,就可以直接进行打印输出了。空白区的设置主要是为了扫描的准确性,所以在中琅条码软件中,不仅仅是条码可以设置空白区,二维码也可以在四周设置相应的空白区,让二维码的识别更加的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