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发生器常见故障及排查方法

楼主(2021-08-10):
信号发生器是一种能提供各种频率、波形和输出电平电信号的设备。在测量各种电信系统或电信设备的振幅特性、频率特性、传输特性及其它电参数时,以及测量元器件的特性与参数时,用作测试的信号源或激励源,经常和示波器是老搭档,也是电子工程师们常用的仪器之一。

如果您使用信号发生器中有如下的困惑,可以尝试按照以下的方法排查:

1、如果按下电源键信号发生器仍然黑屏,没有任何显示:

1)检查电源接头是否接好。

2)检查电源键是否按实。

3)做完上述检查后,重新启动仪器。

2、屏幕显示太暗,看不清:

1)检查液晶屏的亮度设置值是否太小。

2)在Shift键背灯变亮状态,按Pulse/Utility-显示设置,进入屏幕显示设置菜单,然后触摸点击亮度菜单标签,使用数字键盘调节信号发生器液晶屏的亮度至合适的状态。西安安泰信号发生器维修中心小编提示大家,也可以使用方向键和旋钮调节亮度值。

3、性能校验测试没有通过:

1)检查信号源是否在校准周期内(校准周期为1年);

2)确认是否在测试之前将信号源预热了至少30分钟;

3)检查信号源是否处于规定环境温度下;

4)检查测试是否处于强磁环境下进行;

5)检查信号源以及测试系统的供电是否有强干扰;

6)检查使用的测试设备的性能是否符合要求;

7)确保使用的测试设备在校准周期内;

8)检查使用的测试设备是否在其手册要求的工作条件下;

9)检查所有的连接是否紧固;

10)查看所有的线缆是否有内部损伤;

11)确保操作符合性能校验手册要求的设置和流程;

12)确认误差计算是否有失误;

13)正确理解本产品对“典型值”的定义:指产品在特定条件下的性能指标。

4、设置正确但无波形输出:

1)检查BNC线缆是否与相应的CH1或CH2通道输出端口紧固连接。

2)检查BNC线是否有内部损伤。

3)检查BNC线与测试仪器是否紧固连接。

4)检查CH1或CH2通道的Output键背灯是否点亮。如果未点亮,按下相应按键使其背灯点亮。

5)做完上述检查后,将Utility-System-开机设置设为“上次值”然后重新启动仪器。

5、如何以dBm为单位设置波形的幅度?

1)选择所需通道。

2)检查通道设置界面中的输出设置-高阻是否为打开。若是,此时无法以dBm为单位设置波形的幅度,请将高阻选择为关闭并使用数字键盘或方向键和旋钮设置合适的负载值。

3)选择所需的波形,触摸点击幅度菜单标签,通过数字键盘输入所需的数值以及选择单位dBm即可。

任何仪器使用久了都可能“生病”,当你的信号发生器出现问题的时候,建议先按照以上方法进行自查,如果还是没办法修复的话,欢迎访问欢迎访问西安安泰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