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气密性测漏仪测试结果负值原因

楼主(2021-08-10):
在我们使用气密性测漏仪检测产品的密封性时,经常会发生测试结果出现负值的情况。一般情况下,产品侧有泄露导致测试压力或泄漏量下降,测试结果显示对应的下降值。而如果出现负值,我们可以直观的理解为测试产品侧压力或流量不下降,反而上升了。为什么明明产品有泄露,压力不下降反而不上升呢?下面就让我们来分析下产品侧压升的常见原因。

1.被测工件比标准工件密封性还要好

测漏仪需要显示泄漏率(一般为CC/min)。直压法和差压法的测漏仪显示泄漏率前需要对仪器进行补偿和校准。也就是接无泄漏标准工件找系统零点(这个过程有的测漏仪器厂家称作系统0点校准,有的仪器成为系统归零offset)和将固定漏率的漏口接入这个无泄漏工件的系统后,测试结果和固定漏率的漏口数值需要对应的参数值(这个过程有的测漏仪厂家称为标定容积,有的测漏仪器称为校准过程)。

因此汽车发动机或者零部件客户提供无泄漏的标准工件。标准工件很重要,应该是选取几乎不漏气的工件。测试前将此工件和管路夹具系统补偿为0值(即使不漏的工件和管路夹具系统也肯定有压力变化,参考图中Non-leak图,可以看出测试阶段总是有点压力衰减)。

如果测试过程中有被测工件比选定的标准工件还要好(压力衰减比选定不泄漏标准样件还小),因为我们之前把无泄漏标准工件的泄漏率标为0cc/min,那么这个被测工件的泄漏率就显示为负值。

建议:尽可能的挑选漏的最小的标准件。

2.周围环境温度变化

周围环境温度指:测漏仪周边温度的改变。或者是测试工件本身温度改变。或者是测漏仪到被测工件管路温度改变。

温度的变化影响测试泄漏率的值。如果测试工件夹具等条件不变,温度升高导致了产品端气体膨胀,膨胀的气体导致了压力变化减小,测试值比原来值就小,如果被测工件密封性较好,这时就有可能出现负值。

建议:一天中间早终晚外界可能都会有较大的温度变化,最好先热机十分钟后再做补偿校准,或者在中午时候做校验。尽量保持测漏仪器和工件温度与环境温度保持一致。

3.产品容积的改变

被测产品的容积可能会发生改变,实际测试过程中我们发现过,在测试发动机油道时,客户误将油注入到油道内,导致容积变小。当时测试值出现了较大的负值。容积突然改变可能引起测试结果变小,出现负值。容积改变会导致测试结果出现负值。

建议:注意观测被测产品和master(标准)工件容积是否等同。

4.夹具以及管路的形变

夹具以及管路如果有形变可能导致整个测试容积变化。也可能导致测试结果出现负值。比方说,在测试过程中,工件和管路本身都没有泄漏,但是此时夹具封堵胶皮发生蠕变,蠕变导致了连接到工件的管路内部压力上升,此时可能产生负值。

以上为我们测试中出现负值的常见原因,当然也可能会有别的一些原因导致结果为负值。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的测试结果负值很小且非常稳定,例如测试要求结果为0-4ml,而我们的负值只有-0.1或-0.2ml/min,偏差的幅度小于5%,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设置offset进行修正,但如果负值的偏差很大,例如我们要求是0-4ml/min,而我们测试结果为-1.5ml/min或者更大,偏差超过10%,那我们必须要找到导致负值偏差大的原因并进行工艺改进。具体这个界限的设定,需要根据客户要求和实际工况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