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USB透传模块,通过USB即可和蓝牙进行双向透明传输

楼主(2021-08-10):
一、产品简介

RT1B1USB蓝牙USB透传模块,通过USB即可和蓝牙进行双向透明传输,模块支持广播模式、主机模式和从机模式,支持蓝牙 BLE4.2。支持USBAT配置和在从机模式下的蓝牙通信配置,并提供通用GPIO、同步GPIO、ADC采集功能。

 1. 产品特点

支持标准的蓝牙BLE4.2。

支持2.1-3.6V电源输入。

传输距离100米。

发射功率8档可调。

掉电睡眠电流1uA。

支持USBAT配置和蓝牙传输配置。

支持广播模式、主机模式和从机模式。

提供通用GPIO和同步GPIO功能,支持蓝牙控制。

支持一路12位ADC采集,支持蓝牙读取。

USB参数可设置。

 2. 产品应用

移动手机外部设备

2.4G低功耗能源系统

消费者健康和医疗

家居楼宇自动化

人机接口器件(键盘,手标,遥控)

运动和健身器件

3. 功能说明

    3.1 广播模式

广播模式支持USB透传数据给芯片,芯片将自动更新广播数据,也支持 AT 模式下更新广播数据, 建议使用 AT 命令发送蓝牙数据,数据为蓝牙广播的原始数据,芯片不会校验数据的合法性,所以数 据一定要符合蓝牙协议规范。广播数据更新间隔为100mS,如果在广播数据更新期间发送多个包,则 最后一包数据将作为广播数据。使用USB透传更新广播数据,建议采用USB超时机制,每个包之间的 间隔必须大于USB超时时间。广播数据包不可以超过 30 个字节,包的格式参考蓝牙协议规范。

3.2 主机模式

主机模式仅支持我司的 RT1B1USB 从机模式芯片,主机模式支持扫描连接和直接MAC地址连接,扫描回显的设备只显示RT1B1USB从机芯片,扫描结束后可以使用扫描回显的结果进行序号连接,连接时  AT 模式下输入序号和从机连接密码。也可以不进行扫描,直接输入需要连接的从机的 MAC 地址和密码,芯片会自动去连接该设备。主机模式支持设置自动连接的MAC,如果设置该项,主机在初始化 完成后会自动连接该设备,这种方式不需要扫描等操作。

3.3 从机模式

从机模式下芯片会发送固定广播数据,支持修改扫描应答数据里的芯片名称,即文档下面描述的 芯片名称,广播间隔为100mS。从机支持四种基本蓝牙服务,其中透传服务UUID0xFFF0

通讯的UUID0xFFF10xFFF20xFFF3说明参考下面表格。

UUID

属性

说明

0xFFF1

通知、只读

USB接收数据将通过该通道发送给主机,主机需要开启通知,数据包以20字节一包,超过的将会被芯片分包发送。

0xFFF2

只写

主机发送数据通道,发送数据将会在USB发送出去。

0xFFF3

读、写

配置通道,IO 同步等功能。

3.4 USB透传功能

USB透传使用异步USB,电平信号兼容5V,默认出厂波特率为115200bit/s。配置参数等参考配置指令,透传的数据包发送给芯片必须小于256字节,即芯片支持一次性接收的最大的数据包是256字节。芯片的USB接收缓存为512个字节,USB接收数据的同时会实时进行蓝牙传输。进行 AT 配置 时建议保证数据传输结束,进AT配置时,当前接收到的透传数据没有保存会丢失,已经保存到接收 缓存区的数据会在退出 AT 模式时继续发送。蓝牙接收到数据是会直接发送给USB,数据不会暂存,蓝牙数据多的时候会等待发送,如果当前已经进入AT 模式,蓝牙接收到的数据直接丢弃。建议主机发送时做一些速度方面的限制以降低丢包和缓冲区溢出。

3.5 参数配置

配置方式有两种:一是在设备模式下可以通过蓝牙进行配置和控制,二是通过USB进入 AT 配置 模式进行配置。

蓝牙配置仅在从机模式下使用,广播模式和主机模式不可使用,配置命令可以使用例程里的接口进行操作,配置后芯片会自动保存参数,并在下一次启动时生效。

USB配置是在USB进入AT模式下进行配置,USB进入AT模式有两种方式:一是使用 AT 引脚拉低进入AT配置模式,二是在USB空闲时发送进入 AT 模式命令。芯片USB没有接收到数据达500mS进入空闲状态,此时USB接收到的数据如果是进入 AT 模式命令则进入AT模式,不是则进行透传。USB进行AT操作时,必须等到芯片应答后才可以发送下一包数据,不可以连续发送。数据统一采用ASCII字符传输,HEX 形式的参数也是转换成ASCII形式。

3.6 设备信息

从机模式支持的设备信息属性包括:System IDModel Number StringSerial Number StringFirmware Revision StringHardware Revision StringSoftware Revision StringManufacturer Name StringPnP ID这些参数都支持用户修改,String格式输入字符串,大小不超过 18 个字符,另外System IDPnP ID这两个参数需要符合蓝牙协议,System ID参数用户不去配置,芯片将会自动生成一个,PnP ID 不配置将会以全0来显示,可以参考下面的表格。

UUID

名称

说明

0x2A23

System ID

系统 ID,8 个字节

0x2A24

Model Number String

芯片名称字符串

0x2A25

Serial Number String

序列号字符串

0x2A26

Firmware Revision String

固件版本信息

0x2A27

Hardware Revision String

硬件版本信息

0x2A28

Software Revision String

软件版本信息

0x2A29

Manufacturer Name String

厂商名称信息

0x2A50

PnP ID

PnP ID,7 个字节

3.7 ADC 功能

ADC 功能,芯片提供一路12位的ADC采样,可以通过AT命令读取或者在设备模式下通过蓝牙配置接口读取ADC采样的值。采样输入的电压范围为 0-2V

3.8 低功耗功能

低功耗模式分为两种睡眠模式,一是睡眠模式,蓝牙将继续工作其他不相关的外设将会关闭,二 是芯片进入掉电模式,唤醒时芯片直接复位重新运行。睡眠模式可以通过 AT 命令来设置,建议根据 自身的需求选择相应的睡眠模式,不要经常更改睡眠模式。

睡眠模式时主控不可以发送USB数据,可以通过低功耗睡眠控制引脚(SLEEP引脚)拉低来控制芯片进入低功耗模式,该模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睡眠而是根据蓝牙通讯要求会自动唤醒并处理蓝牙,蓝牙上收到数据还是会通过USB发送给主控,蓝牙没有事务处理则会自动睡眠,但是主控要发送数据 必须将睡眠引脚拉高,并等待20mS以上,再发送数据,否则会引起数据出错,拉高之后芯片会退出低功耗模式。

掉电模式芯片将所有不相关的外设全部掉电,蓝牙不再运行,控制睡眠引脚(SLEEP引脚)拉低进入掉电模式,拉高唤醒时芯片将复位。

3.9恢复出厂设置

芯片提供一个恢复出厂设置引脚(RELOAD/AT),芯片上电后会检测恢复出厂设置引脚,检测到该引脚持续拉低2秒后芯片会恢复出厂设置,之后芯片就以出厂设置的参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