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机烘缸轴头磨损严重产生沟槽怎么办

楼主(2021-08-10):
烘缸是用来烘干纸页中的水分,整饰纸面,是造纸机的重要设备,如果烘缸损坏的话,就无法继续烘干纸张了。某造纸企业纸机烘缸在更换轴承时发现轴头磨损加剧,之前换轴承的时候表面情况没有这么严重,运行一段时间后轴头异响振动严重,遂开盖拆卸轴承检查,发现轴头表面有两道较深沟槽,整圆磨损1.5mm左右,轴承位直径Φ170,磨损深度0.75-2.0mm。

  纸机烘缸轴头磨损原因如下:

  若发现轴头已出现轻度磨损,需尽早尽快处理,已磨损的轴承位虽表面看起来磨损量不大,但配合过盈已经失效,轴承与轴承位由过盈配合变为间隙配合,加之紧固螺母未配合防松垫片使用,运行径向震动与轴向窜动对轴承位的磨损进一步加剧,导致了轴承位严重磨损。由于设备停机时间无法满足离线修复,企业得知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技术可以实现现场在线修复,遂立即采用了该技术进行修复。

  纸机烘缸轴头磨损修复方案:

1.修复工艺根据设备磨损情况,采用工装工艺,执行本次修复工作。

  2. 修复步骤:

  1)露出磨损部位,吊起烘缸,使磨损部位具备一定操作空间;

  2)空试轴承并确认轴头的具体磨损量,确认修复方案;

  3)用氧气乙炔对待修复部位进行烤油处理,去除所有油污和杂质,直到无火花四溅表面干燥;

  4 )用磨光片对待修复部位进行打磨处理,尤其是局部坑洞或沟槽,确保处理后的表面粗糙无浮尘;

  5 )调和并涂抹SD7102碳纳米聚合物材料,使材料充分与金属接触,过程中避免出现气孔;

  6)材料经过加温后固化后成型,检验修复表面平整度及光洁度是否达到使用要求,检查材料密实度;

7)进行轴承的装配工作,安装过程中要确保轴承游隙达到正常运行时的技术要求。

  修复后的运行及注意事项:

  烘缸开机后,运行温度上升导致设备产生金属热膨胀,若设备停机,需再次紧固圆螺母后方可开机运行,防止设备冷却后烘缸轴因温度变化影响轴向定位游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