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更换新部件,烧结机轴颈磨损深度达5mm照样修

楼主(2021-08-10):
  烧结机轴颈磨损情况介绍:

某钢铁企业烧结机检修时,检修工段烧结机尾轮轴承位有磨损,195㎡烧结机主轴大齿轮胀紧套位置磨损,Z2胀紧套配合,轴颈380mm,磨损深度3-5mm,磨损宽度500mm左右。设备增产后,电机过载保护拆除,设备经常出现起拱、卡车现象,需倒车解决,且出现过一次台车轮脱离现象,现场查看设备整体情况后发现,台车轮、台车隔板、大齿轮齿板均出现不同程度磨损变形。

  造成烧结机轴颈磨损的原因主要是轴承与轴配合形式为退卸套配合,锁紧盘螺栓之前经常有松动;从表面磨损情况来看,退卸套与轴承位表面因松动产生相对运动,将轴承位表面拉毛,呈沟槽状磨损,凹凸不平的高点将退卸套撑起,与轴承位配合面大大降低,周而复始,恶性循环,直至轴承位与退卸套彻底失去配合紧力。

  一般遇到磨损如此严重的情况,企业会选择更换新部件,但考虑到更换时间长,严重影响企业生产进度。后采用了索雷碳纳米聚合物材料进行快速修复,该材料凭借良好的机械性能、物理性能、防化学腐蚀性能以及针对性的修复工艺在轴磨损修复方面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修复烧结机轴颈磨损的具体步骤如下:

  1)空试工装并确认轴颈的具体磨损量;

  2)用氧气乙炔对待修复部位进行烤油处理,去除所有油污和杂质,直到无火花四溅表面干燥;

  3 )用磨光片对待修复部位进行打磨处理,确保处理后的表面粗糙无浮尘;

  4 )根据定位基准保证轴承在装配后有足够的预紧力,工装涂覆SD7000脱模剂;

  5 )调和并涂抹SD7101H材料,使材料充分与金属接触,过程中避免出现气孔;

  6 )材料经过加温后固化后成型,检验修复表面平整度及光洁度是否达到使用要求,检查材料密实度;

7 )按照退卸套装配工艺进行轴承的装配工作,安装过程中要确保轴承游隙达到正常运行时的技术要求。

  修复后的注意事项:

  定期检查退卸套锁紧螺母有无松动迹象。

  定期检查润滑脂洁净度,判断有无密封渗漏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