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咨询个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21-08-10):
1,-20℃和-30℃。在应用上有什么区别?

2,电源带PFC和不带PFC在应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1、耐寒

2、 PFC是用来提高功率因数的

网友B:
耐寒特性有必要考虑吗?不在东北野外使用就别在意了。

开关电源带功率因数校正电路,能提高功率因数。在使用数量不多的场合,不必选用带PFC。大量使用,比如网吧,选用带FPC能提高功率因数,减少电源导线电流和零线电流。

网友C(2022-06-17):
关于第二个问题电源PFC具体指什么不好意思,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具体指什么?

网友C:
你说的这个问题,与电源的工作环境温度有关系,还与海拔也有关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