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使用问题

楼主(2021-08-11):
历史数据库中的信息是否能在组态王的画面当中实现回放功能,

类似于把历史数据库比作一个光盘,组态王比作一个播放器,能不能把数据库中的信息在画面中播放出来。

而不仅仅是只在表格中呈现

网友A:
数据库里的东西只能填充在表里,也就是说函数只能把数据库里的数据查询出来填充到表格内,你想要在其他地方显示的话,你只能建立几个内存变量,然后把表格内的数据依次循环填入这个内存变量即可,显示的时候只做内存变量的显示,表格设置为隐藏,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的,咱们用的 历史趋势曲线 就是将 历史数据的信息 图表曲线方式展示出来;

1、数据库中的 数据已经存储上,怎么来读取和显示,是咱们用控件 如何来调用、展示的问题;

2、而组态王 中常用的 实时、历史数据趋势曲线,日、周、月、年报表的输出,都是 基于上面对数据库中数据的调用和运算;

3、若当前没有符合咱们需要的控件显示输出、可以跟组态王那面联系,让其帮忙开发,当然这部分 可能需要一定的定制费(这是商务合作的部分了,若需要量大,他们会愿意免费帮忙开发的)。

网友C:
过来学习一下啦 谢谢了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