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指令求助

楼主(2021-08-11):
f6b4fbe65a655fc05d6608c79270197.png3a31ed04047918a345629aa86ec992c.png问下有木有大神知道 如图所示,KUKA机器人的程序里面,输出的信号前面的加个负号   这个负号啥意识?  有木有文献出处或截图看下?

楼主:
自己已查到并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已查到并解决

分享下解决方法吧

网友B:
第一幅图没有任何意义,加负号就是把负数变正,完整版如下:

不过我倒是没搞明白第二幅图,$out[-10]是必然报错的,前面又加了个错误跳过,整个过程有点相互矛盾,不知道你是哪里得来的这个截图,是否能分享一下完整版或者告知出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幅图没有任何意义,加负号就是把负数变正,完整版如下:不过我倒是没搞明白第二幅图,$out[-10]是必然报错的,前面又加了个错误跳过,整个过程有点相互矛盾,不知道你是哪里得来的这个截图,是否能分享...



666,观察比较认真仔细,第二幅图就是拿来做错误指令测试的,也是一个PDF里面的样例;第一幅图实际上要结合if判断来看才对。你确实是观察比较细致认真的!

网友C:
是不是取反的意思?可以验证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太阳上的跳蚤" 的回复,发表在3楼        对内容: 【第一幅图没有任何意义,加负号就是把负数变正,完整版如下:不过我倒是没搞明白第二幅图,$out[-10]是必然报错的,前面又加了个错误跳过...



pdf分享出来看看喽

网友D(2022-02-11):
高手在民间